dsp如何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

楼主(2017-08-31):
要怎么用dsp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问题????
一种方法是多次采样求平均值,但是这个对谐振较大,效果不是很好.
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?

网友A:
" 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 " ,这个说法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
或者楼主的意思是直流电压上混有交流电压?如果这样,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滤波了,什么电感、电容的,都是较好的器件

网友B:
采用FFT,取出直流分量,不过有点麻烦

网友C:
“ 过滤直流电压的谐振”什么意思,是纹波吗?

网友D:
给组数据详细说说

网友E:
给组数据,用EXCEL画出,数据的曲线;
或者将你读到的数据画成曲线;
再分析怎样处理好;

网友F:
数字滤波器来解决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