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DC/DC 电感发出声音

楼主(2017-08-31):
DC/DC 电感发出声音可听见,请问下原理解释?

网友A:
电感质量问题??
电感参数选择有误,过电感的电流太大等

网友B:
看下DC芯片电感和电流的曲线估计参数不对

网友C:
电路其他元件参数不合适,比如MOS管电流小等

网友D:
有声音,说明控制回路有自激

网友E:
看一下波波形就知道了,正常时是规范的、频率一致的波形,当有声音时,就会有开关时间长的、开关时间短的波形,

网友F:
电感饱和,着重看你的芯片工作频率是否降低到了200K以下,导致原因可能是负载太重或者是供电电流不足~电感选型

网友G:
选型额定电流是自己设计的3倍以上,可以基本保障质量影响功能

网友H:
其实是电路工作频率刚好(不幸)在电感的固有频率上,形成共振,就会有声音了

网友I:
电感参数选择有误,或者自激了,好好检查下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