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之去除抖动

楼主(2017-08-31):
最近在玩msp430,使用一个红外模块测量液体的滴定数目counter_val
由于液体的形状,速度等导致单片机接收到的IO中断有抖动,小弟想使用一个延时,之前直接使用软件延时效果不是很好,听网上大神的意见:小弟想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做

问题:如何在IO中断服务程序中开启和关闭定时器中断啊,定时器A似乎没有某一位是用来开启和关闭定时器中断的啊?请大神指教~~~

网友A:
不用这样,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,会自动捕获间隔时间的,你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溢出。

网友B:
仔细阅读使用指引和官方例程,ti的程序写的很好的。

网友C:
用输入捕获,根据间隔判断是否为抖动

网友D:
定时器定时中断查询外部中断状态,推荐楼上的方法

网友E:
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是不是我捕获2次上升沿的时间间隔,时间间隔小于>T,就认定没有发生抖动

网友F:
使用中断触发计数就行。

网友G:
使用硬件消抖还是软件?

网友H:
消抖的原理就是计数,不要在中断执行。

网友I:
使用的应该是外部中断吧。

网友J:
使用外部中断计数。

网友K:
定时器消抖?

网友L:
这个使用定时器捕获

网友M:
中断服务程序没有问题。

网友N:
使用while等待信号就行。

网友F:
中断一般都很稳定。

网友G:
建议硬件消抖不占用资源。

网友H:
这个抖动也不会很严重吧。

网友I:
定时器中断怎么实现?

网友J:
定时器计时,一分钟完成的点滴数。

网友K:
不都是使用while消抖吗?

网友L:
定时器消抖怎么实现的?

网友M:
关键你的消抖原理都没有搞清楚。

网友N:
定时器消抖没有用过,不知道。

网友F:
去看看别人的 按键消抖算法。

网友O:
用的最多的就是延时处理的

网友P:
定时器怎么实现延时消抖?

网友P:
可以通过硬件消抖实现。

网友Q:
这个检测怎么可能有抖动?

网友Q:
楼主使用的什么测试的方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