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烧写问题

楼主(2017-08-31):
在实验室原有电路板的基础上自己焊了核心板,打开ccs后可以正常连接,但烧写flash时出现"the PartId location (0x380090)have been  have been added to the memory map",然后就需要输入密码,因为是新的芯片,按道理不会有密码的,我全部输入ffff也不行。
跑ram程序也不行。

网上搜索了一下,说可能是没有选择Boot to flash,要把拨码开关拨为0010才可以,但实验室以前的师兄也是自己焊的核心板,模式选择四个引脚都是悬空的,依旧可以跑ram,也可以烧flash,想问一下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上述问题?还是以前师兄凑巧悬空在0010上因而可以烧写程序啊?

网友A:
芯片是哪颗?CCS的具体版本是什么?
因为有些芯片需要高版本来进行烧写

网友B:
建议将CCS版本升级一下试试看看是否可以?

网友C:
确认不要对密码区进行操作

网友D:
是c2000系列吧,用的是CCS3不,原因可能是你的CCS3.3版本可能不是最新的,你可以升级一下最新的版本。

网友E:
“The partID Location (0x380090) have been added to the memory map”是说你把pardID的地址放到memory map中了,建议你可以做以下操作:
看一下你的CMD文件中是否有包含0x380090在个地址,在tools-->memory map中是否有包含这个地址;

网友F:
可能是你的CCS版本可能不是最新的,你可以升级一下最新的版本,然后再重新运行看看。(如果是CCS3.3版本的,卸载掉原低版本CCS3.3,安装Version 3.3.83.20 版本后,下载Flash不会再出现警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