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 低功耗模式 stop

楼主(2017-08-31):
近期学习stm32L152系列单片机,利用PVD监控电源电压,当电压低于2.9V时进入低功耗stop模式,现在pvd中断函数中可以进入stop,可通过外部中断无法唤醒,求助高手指导一下!

网友A:
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因为电压低于2.9V再次进入低功耗stop模式,然后再判断你的外部中断配置是否正确

网友B:
电压真滴升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