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单片机串口TX设置成推挽输出无法通行,帮忙看下,急!

楼主(2017-08-31):
程序如下
P0口设置:P0M1 = 1;        P0M0 = 2;        // P00高阻输入P01推挽输出
P3口设置:P3M1 = 1;        P3M0 = 2; // P30高阻输入P31推挽输出

楼主:
都设置成准双向口可以正常通行,改成上面就不可以了

楼主:
哎,刚写完,改了下程序,我程序中再串口初始化之前有这样的几句

        P01=0;
        P31=0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Uart3Init();

就是我设置相应口输出低,这样的话就不行了,如果去掉
        P01=0;
        P31=0;
两句,就可以了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要读取引出脚的数据必须要设置为高才能读取正确   设置成低 如果数据是高也会被拉低所以会读取不正确

网友B:
恭喜你,其实你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

网友C:
这是IO复用的结果,由集成电路内的IO电路设计决定,楼主去找IO内电路看看便知。IO内电路在部分51的器件手册上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IO复用的结果,由集成电路内的IO电路设计决定,楼主去找IO内电路看看便知。IO内电路在部分51的器件手册 ...

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,但是找STC手册关于IO介绍,也只是说了其几种输入输出模式的结构,
并没有说跟串口有什么关系(在串口章节也没有找到)。
我也纳闷,我是先用IO口方式输出低,再初始化相应的IO口的串口,按说相应IO应该按最后的设置,变成串口才是,但是他就是不能正常通行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,但是找STC手册关于IO介绍,也只是说了其几种输入输出模式的结构,
并没有说跟串口 ...

该图并没有给出更前面的电路,我的印象中,前面还有个双输入的逻辑门,正是这个逻辑门以及更前面的锁存器导致的该问题。所以,使用特殊功能时要先给IO置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