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新手求助: 关于Err L6218E 问题

楼主:
各位,小弟刚刚开始转到STM平台,目前用的是STM32F103
看过很多示例代码,但是第一次写自己的代码就有问题了:

我第一次创建了一个工程,之后导入了一些C文件和头文件,编译的时候出现L6218E错误。
.\Objects\STM32USB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Device_Info (referred from hw_config.o).
这样的错误一共35个。

我在论坛和网上找了相关的帖子,我已经做了以下尝试:
1、Device_Info 声明已经包含在了头文件中。
2、头文件路径已经设置
3、在属性标签页中,“include in target build”已经勾选

新手,对开发环境不熟悉,程序对不对也不确定,折腾了大约两天左右,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
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。我把源码放上来,请指正。

另外,哪位大侠有STM32模拟串口进行上下位机通讯的实例,能给小弟一份?在下感激不尽!

网友A(2017-08-31):
你这个是工程建立的问题。。你找cubeF1里面的自带的工程修改试试。

网友A:
你创建的工程配置应该不对,比如启动文件可能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创建的工程配置应该不对,比如启动文件可能没有。

感谢楼上的答复,抱歉这两天出差,没有来得及看您的答复。

工程创建之后确实没有启动文件,启动文件也是我手动加进去的。

我是可以通过一个现有可运行工程来进行修改,但是还是希望知道在工程创建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。

楼主:
另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:明明头文件已经包含了类型定义,编译器却居然找不到,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,Keil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到这个地步。

请问谁能指出我的工程文件错在哪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另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:明明头文件已经包含了类型定义,编译器却居然找不到,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...

你头文件包含后,系统不知道去哪儿找,需要你在工程属性里面设置查找的路径,也就是头文件的路径。。你可以找个官方的例子去看看Keil工程的属性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,好几天没来看,,哈哈,不知道你现在掌握了没。。

网友A:
比如这些内容。看到过没?

网友A:
第一个图中那个头文件路径的设置看到了吧,不仅仅要在main函数里面包含头文件,还要告诉系统头文件要去哪儿查找。

网友A:
我看你在线,加油啊,多多琢磨,很快就牛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