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ini 54 22m内部晶振 看门狗 怎么设置

楼主(2017-08-31):
mini 54  22m内部晶振  看门狗 怎么设置??

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8409]@file[/url]     main.c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895143]@version[/url]  V3.00
* $Revision: 3 $
* $Date: 14/01/28 11:45a $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  M051 Series WDT Driver Sample Code
*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M051Series.h"

#define PLLCON_SETTING      CLK_PLLCON_50MHz_HXT
#define PLL_CLOCK           50000000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extern int IsDebugFifoEmpty(void);
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TimeoutINT = 0;

/**
* @brief       IRQ Handler for WDT and WWDT Interrupt
*
* @param       None
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66161]@return[/url]      None
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543424]@Details[/url]     The WDT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WDT and WWDT,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.s.
*/
void WDT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WDT_GET_TIMEOUT_INT_FLAG() == 1)
    {
        /* Clear WDT time-out interrupt flag */
      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();

        g_u8IsWDTTimeoutINT = 1;

        printf("WDT time-out interrupt occurred.\n");
    }
}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System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Enable IRC22M clock */
    CLK->PWRCON |=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;

    /*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);

    /*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*/
    CLK->CLKSEL0 = CLK_CLKSEL0_HCLK_S_HIRC;

    /* Set PLL to Power-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.*/
    CLK->PLLCON |= CLK_PLLCON_PD_Msk;

    /*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, IRC 10 kHz */
    CLK->PWRCON |=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|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;

    /*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*/
    CLK->PLLCON = PLLCON_SETTING;

    /*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|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| 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);

    /*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, STCLK to HCLK/2 */
    CLK->CLKSEL0 =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| CLK_CLKSEL0_HCLK_S_PLL;

    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*/
    CLK->APBCLK =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| CLK_APBCLK_WDT_EN_Msk;

    /*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*/
    CLK->CLKSEL1 = CLK_CLKSEL1_UART_S_PLL | CLK_CLKSEL1_WDT_S_LIRC;

    /*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*/
    /*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() to calculate PllClock,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. */
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Set P3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, TXD */
    SYS->P3_MFP = SYS_MFP_P30_RXD0 | SYS_MFP_P31_TXD0;
}
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Reset IP 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

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*/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MAIN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int main(void)
{
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UnlockReg();

    /* Init System,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-function I/O */
    SYS_Init();

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LockReg();

    /* Init UART0 for printf */
    UART0_Init();

    if(WDT_GET_RESET_FLAG() == 1)
    {
        /* Use P0.0 to check time-out period time */
        GPIO_SetMode(P0, 0, GPIO_PMD_OUTPUT);
        P00 = 1;
        P00 = 0;

        WDT_CLEAR_RESET_FLAG();
        printf("\n*** WDT time-out reset occurred ***\n");
        while(1);
    }

    printf("\n\nCPU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72445]@[/url] %d Hz\n", SystemCoreClock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");
    printf("|    WDT Time-out Reset Sample Code    |\n");
    printf("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\n\n");

    printf("# WDT Settings:\n");
    printf("  Clock source is 10 kHz; Enable interrupt; Time-out interval is 2^14 * WDT clock.\n");
    printf("# When WDT start counting, system will generate a WDT time-out interrupt after 1.6384 ~ 1.7408 s.\n");
    printf("  Measure P0.0 low period to check time-out interval and do not reload WDT counter.\n\n");

    /* Use P0.0 to check time-out period time */
    GPIO_SetMode(P0, 0, GPIO_PMD_OUTPUT);
    P00 = 1;
    P00 = 0;

    /* Because of all bits can be written in WDT Control Register are write-protected;
       To program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. */
    SYS_UnlockReg();

    /* Enable WDT time-out reset function and select time-out interval to 2^14 * WDT clock then start WDT counting */
    g_u8IsWDTTimeoutINT = 0;
    WDT_Open(WDT_TIMEOUT_2POW14, WDT_RESET_DELAY_1026CLK, TRUE, FALSE);

    /* Enable WDT interrupt function */
    WDT_EnableInt();

    /* Enable WDT NVIC */
    NVIC_EnableIRQ(WDT_IRQn);

    /* Check if WDT time-out interrupt occurred */
    while(g_u8IsWDTTimeoutINT == 0);

    P00 = 1;

    while(1);
}

/*** (C)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***/

网友B:
#include "printf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#include "iwdg.h"
int main()
{
        printf_init(); //printf初始化
        iwdg_init();   //独立看门狗初始化配置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           //喂狗的时间是1.28s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进入喂狗模式\r\n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        //只要在喂狗时间内喂狗就不会让系统以为死机进入复位状态
        }
}
#include "iwd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iwdg_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独立看门狗模式配置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wdg_init()        //独立看门狗初始化配置
{
        IWDG_WriteAccessCmd(IWDG_WriteAccess_Enable);//使能寄存器,写功能
        IWDG_SetPrescaler(IWDG_Prescaler_64);//设置IWDG预分频值//40K/64=1.6ms
        IWDG_SetReload(800);//设置IWDG重装载值  12位的(0~4095)//800*1.6ms=1.28s
        IWDG_ReloadCounter();//按照IWDG重装载寄存器的值重装载IWDG计数器
        IWDG_Enable();//使能IWDG
}

网友C:
新手吗?不知道官方提供了丰富的例子吗

网友D:
楼主要启用看门狗定时器啊

网友D:
要看你用寄存器操作还是用库函数操作了,官方都提供了例子。去下载BSP。。

网友E:
oid WDT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WDT_GET_TIMEOUT_INT_FLAG() == 1)
    {
        /* Clear WDT time-out interrupt flag */
      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();

        g_u8IsWDTTimeoutINT = 1;
    }
}

网友E:
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*/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WDT_MODULE);

    /*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_S_PLL, CLK_CLKDIV_UART(1));
    CLK_SetModuleClock(WDT_MODULE, CLK_CLKSEL1_WDT_S_LIRC, 0);

网友E:
一般是这样,要配置看门狗的时钟模块,然后配置时钟源,然后设置中断函数。

网友E:
你下载BSP开发包没,里面有4个关于看门狗的例子可以参考

网友F:
用官方例子看看就很容易懂了

网友G:
跟各位大侠学习学习技术

网友G:
其实每个系列最好都出个中文教程比较好。
毕竟例程上都是英文注释,也看不懂。

网友H:
一般例程都是使用内部晶振操作,那个不叫晶振,叫RC振荡器。。好像是这样。

网友H:
或者说是压控振荡器。不知道具体是什么,没研究过,只是会用。

网友:
   /* Enable IRC22M clock */
    CLK->PWRCON |=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;

    /*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);

    /*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*/
    CLK->CLKSEL0 = CLK_CLKSEL0_HCLK_S_HIRC;

网友:
一般都是这样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