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STM32进入待机被唤醒后,如何区分唤醒源是RTC还是WKUP pin

楼主(2017-08-31):
如题,WKUP pin(PA0)连接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高电平触发。 另外RTC也定时设定了10min 唤醒后上传一次数据。如果无法区分,那么每一次被加速度唤醒后就会RTC就会重新开始计数。我希望不管有没有被加速度唤醒我的RTC计时始终都是每10分钟唤醒。下图手册中PWR_CSR 寄存器的WUF位只能判断系统是否是被唤醒的。但并无法区分这两种唤醒模式。,

网友A:
RTC唤醒后,RTC的寄存器中应该会有指示吧?
对于没有指示的,也可以判断当前时间和期望值是否匹配。

网友B:
RTC唤醒的话,RTC的标志位 RTC_ISR_WUTF 会被置1的,可以通过这个判断是不是RTC,不是RTC就是其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TC唤醒的话,RTC的标志位 RTC_ISR_WUTF 会被置1的,可以通过这个判断是不是RTC,不是RTC就是其它了 ...

感谢回复。用下面代码实测OK。HAL 库
        if(__HAL_RTC_WAKEUPTIMER_GET_FLAG(&hrtc, RTC_FLAG_WUTF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TC_wakeup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TC wakeup.\n");
        }

WKUP唤醒后,RTC怎么不会重置计数呢?

网友C(2018-01-29):
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,我现象也碰到了这个问题。RTC和WKUP同时用,会死机。。。

网友D(2018-09-23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,我现象也碰到了这个问题。RTC和WKUP同时用,会死机。。。 ...

你好,解决了了吗,我也不能同时使用rtc和wkup

网友E(2018-10-31):
en 还是不知道怎么区分。网上资料好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en 还是不知道怎么区分。网上资料好少啊

我上面的回复已经给出了怎么识别RTC唤醒了啊。那么剩下的就是IO唤醒或者开机启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