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出的怪问题

楼主(2017-08-31):
三极管导通后,DC12V继电器得电工作,常闭端接的DC24V为什么没有断开?

网友A:
多半是触点粘连。

网友B:
因还残余电压,没有低于放开电压。可以看手册,闭合时,要放开,电压要低于多少。

网友C:
继电器的23脚如果电压是vcc 要么继电器坏了要么 选用的继电器供电电压不对

网友D:
用表测一下,继电器线包给电且电压够,触点应该动作,常闭断开,常开闭合,如非如此,说明触点粘连或动**卡死,可轻敲继电器外壳后再试。

楼主:
针对这个问题,我再说详细一点,看有没有解决方法,常闭继电器公共端接24V,常闭另一端接电磁阀的电源线,当IO端有电压时,继电器工作,常闭端应该断开,可是没有断开,当我把常闭端24V与电磁阀电源线与继电器断开,用万用表导通档量继电器的常闭脚,它的工作又是正常的,处于断开状态。

楼主:
上面的图我网上直接截的,画的不太准。1和2中间断开。2接12V,1接24V,4接电磁阀的电源线。电磁阀的地线和上图的地线不是同个地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针对这个问题,我再说详细一点,看有没有解决方法,常闭继电器公共端接24V,常闭另一端接电磁阀的电源线, ...

按我在5楼说的测试。先测继电器线包,再测负载电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上面的图我网上直接截的,画的不太准。1和2中间断开。2接12V,1接24V,4接电磁阀的电源线。电磁阀的地线和 ...

从负载测找问题

网友F:
问题一点不奇怪。你负载是电磁阀,通断会产生非常高的反向电动势,肯定将1-4粘合一起了。要么在电磁阀两端加吸收,要么加大继电器负载能力。

网友G:
楼主把原理图画清楚,问题就解决一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问题一点不奇怪。你负载是电磁阀,通断会产生非常高的反向电动势,肯定将1-4粘合一起了。要么在电磁阀两端 ...

加吸收就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在两端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