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
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

楼主(2017-08-31):
程序开头开了一个1K的buf 用来接收数据
但是每次只能接收32字节 想把1K的buf利用完

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使用多重数组来命名   同时使用标志位去接受

网友B:
这个buf是数组吗?感觉好像

网友C:
如果是串口的可以通过数组地址++实现。

网友D:
现在都有fifo芯片可以帮助实现。

网友E:
通过改变数组的位置不行吗??

网友F:
就是改变数组的地址不行吗?

网友G:
怎么需要这么大的buf作为缓冲??

网友H:
数据的地址变量固定不变。

网友H:
定义变量buf【int i】 i改变不就改变了吗

网友I:
这个buf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