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强信号干扰

楼主(2017-08-31):
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....

网友A:
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

网友B:
这个可以检查下程序结构部分的吧。

网友C:
什么是存储强信号?

网友D:
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?

网友E:
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?

网友F:
这个是什么Flash芯片?

网友G:
信号干扰会不会是电源的影响

网友H:
不影响存储器的读写就没有问题。

网友I:
这种干扰信号有什么问题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