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C-DC芯片MP2565输出24V时的外围器件参数?

楼主(2017-08-31):
我输入电压30V-40V,输出24V/1.1A,手册有输出5V,12V这些外围器件的参数,没有输出24V的具体参数,初次设计DC-DC,没有经验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
网友A:
小的电容电阻值直接照抄
分压电阻手册里面有公式自己算
L1使用MHCI06030-100M-R8A
D1使用SS56
C2用耐压高于50V的10uF陶瓷,至少4颗
绝对不能用铝电解电容

Layout也是相当重要,不是原理图对了就能用的

网友B:
精读手册,参考手册电路,适当修改,为自己所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的电容电阻值直接照抄
分压电阻手册里面有公式自己算
L1使用MHCI06030-100M-R8A

谢谢,学习了,希望大家多多指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学习了,希望大家多多指点

前辈,希望多教教我们一些工作和生产上的经验

楼主:
哈哈,只是多工作了几年,好像来21IC有10多年了,21IC是电工们很好学习交流的地方。

楼主:
打样回来测试了,发现输出24V,几分钟后就自动没有输出了,重新上电又有输出,几分钟后又没有,会不会是EN没有匹配好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小的电容电阻值直接照抄
分压电阻手册里面有公式自己算
L1使用MHCI06030-100M-R8A

为什么不能用铝电解电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打样回来测试了,发现输出24V,几分钟后就自动没有输出了,重新上电又有输出,几分钟后又没有,会不会是EN没 ...

万用表量EN,看看温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打样回来测试了,发现输出24V,几分钟后就自动没有输出了,重新上电又有输出,几分钟后又没有,会不会是EN没 ...

万用表量量EN,看看温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能用铝电解电容

铝电解搞不了频率较高的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量量EN,看看温度

EN电压有7V多,现在测试负载很小,100MA,不发烫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N电压有7V多,现在测试负载很小,100MA,不发烫。

用示波器单次触发
看看没有输出的时候触发抓到的EN、SW、BST的波形

楼主:
今天测试发现负载加大到500MA输出就一直有,空载就会没有输出,如果用金属碰到COMP管脚,又有输出,移开后几秒又没有输出,会不会COMP管脚的补偿电阻或者电容选得不对呢?R3=200K, C3=150pf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今天测试发现负载加大到500MA输出就一直有,空载就会没有输出,如果用金属碰到COMP管脚,又有输出,移开后 ...

按照手册中的计算步骤重新算一次

网友D:
普通电解电容的漏电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