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自制可调电源+2.4G频率计直播

楼主(2017-08-31):
刚刚参加完电子设计大赛,近几天闲来无事,来捣鼓个电源玩玩,哈哈,开干。下面是自己设计的电路,我一直想做个频率计,电赛这几年一直在出频率计,终于要开始动手了,电路也加了测量频率部分,好了废话不多说,开始了。

楼主:
这是电路原理结构,打算用TI公司51单片机来控制,可调电源部分采用金封装的LM317,先来可调电路吧。

楼主:
哈哈,今天先来上个主图吧,没有找到合适的铁盒子,就那这个先用吧。加了风扇可以帮忙散热。电压的可调范围可以从1.25v~36V 频率可以从0~2.4G测量。

楼主:
看下庐山真面目吧,哈哈,好乱的线,凑合看吧,买的接线柱还没到,现在只是个半成品。

楼主:
变化的电压,我这个是金封装的LM317K,变压器选用环形变压器输出25V的交流,整流滤波后电压在36V左右,可调电压在1.25V~36V还行吧,可以满足我的需求。

楼主:
今天继续更新哈,我一直相信,有一种成功叫做**不懈,哈哈废话了,大家看下我这个分频器电路,用了两个MB506高频分频器最高可以到2.4G我想做两路的测量,哈哈有点贪心,这个电路我对MB506进行了128分频,如果是2.4G的话输出频率大概在2400M/128=18.75MHZ,51单片机对这么高的频率也是无能为力,不想用32,所以就再加个10进制计数器74HC373可以将最高的18.75MHZ进行分频了,这样再送进单片机就可以采集了。

楼主:
今天继续我们的帖子,说下数码管电路吧,焊接这个东西可没少费时间,8个数码管段选加位选16根信号控制线,我那洞洞板飞的不忍直视,哈哈,看看下图,电路主要使用了两个74HC573做段码与位码的锁存。

楼主:
买的接线柱到了,哈哈,可以开干了,完善频率这部分。

楼主:
出现了点问题我的电源加上负载就不行了,要烧LM317的节奏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难道买了个假的,我决定要再次改造电路,把可调电压的范围变小点,又是一段时间的忙碌。

楼主:
经过半天的努力,终于把调压电路给修复了,加了散热器,可以稳定提供负载了。

楼主:
来张整体结构的图,没找到合适的整流管先用四个IN4007吧。

楼主:
盒子后面加了两根接线柱用来连接电源电线,可以给负载供电,接线柱买的还挺贵,不过看着挺漂亮的。

楼主:
我找了电机来测试下哈哈没敢给电压调太高,电压只调到了4.7V电机转的挺厉害。

楼主:
风扇的散热部分,里面装了ds18b20采集温度,设置温度值为30度,大于30度时风扇开始散热。

网友A:
电源不是难点,单片机那边是关键。
不知道频率范围是多少, 如果使用好定时器2倍机器周期以上的信号应该能够轻松应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源不是难点,单片机那边是关键。
不知道频率范围是多少, 如果使用好定时器2倍机器周期以上的信号应该能 ...

频率可以做到0~2.4G吧,单片机用普通的51,6T模式加上MB506可以的

xch
MB506 哪里弄来的?要多少钱?数据手册有吗?

网友B:
不错,2.4G频率计挺牛的,哈哈这个外观给100分,我怕散热不行啊。版主可以给个奖励,原创不简单哈哈,这样的不多了,一看就是大学宿舍,加油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是电路原理结构,打算用TI公司51单片机来控制,可调电源部分采用金封装的LM317,先来可调电路吧。
...

这图画风不错,像是老手,给90分,
但里面还有逻辑电路,小扣一分。

网友D:
楼主棒棒哒,把电子大赛的内容分享下呀,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~  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031026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棒棒哒,把电子大赛的内容分享下呀,我们的活动正在进行~  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031026-1-1.h ...

好的,电赛真是一生难忘啊,奋斗3天四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图画风不错,像是老手,给90分,
但里面还有逻辑电路,小扣一分。

好客气啊,有错误的尽管指正,我虚心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2.4G频率计挺牛的,哈哈这个外观给100分,我怕散热不行啊。版主可以给个奖励,原创不简单哈哈,这样 ...

不容易呀,多谢支持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的,电赛真是一生难忘啊,奋斗3天四夜。

这么难忘的经历一定要记录下来啊 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大赛群一块跟同学交流:群QQ号:515583701

网友E:
频率计是个什么玩意?

0-2.4G ?????? 精度多少啊?
我怎么觉得非常难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频率计是个什么玩意?

0-2.4G ?????? 精度多少啊?

好行吧,误差不是很大,我是用来测量收音机的本振电路,你可以做一个试下。MB506不贵,买贴片的。

网友F:
想学习下做个频率计,不用太高100M就好了,要有精度啊,误差别这么大。楼楼教我下。

网友G:
我看上了这个盒子,哈哈,楼主你这个做好了能不能买给我

网友H:
我想看下楼主的代码?不知道能不能分享?51的代码我还是能看懂的。

网友I:
可以呀,看着不错,有时间我也做着玩

网友J:
这个盒子好熟悉,哈哈,电路看着不难,这个数码管挺大的,在哪找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想学习下做个频率计,不用太高100M就好了,要有精度啊,误差别这么大。楼楼教我下。 ...

我这个频率计就可以,感觉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看上了这个盒子,哈哈,楼主你这个做好了能不能买给我

不要,自己做吧,自食其力,辛辛苦苦做的,我要留个纪念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想看下楼主的代码?不知道能不能分享?51的代码我还是能看懂的。

不要着急,后面会有代码哈,有51的源码我会传上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可以呀,看着不错,有时间我也做着玩

不难,可以动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个盒子好熟悉,哈哈,电路看着不难,这个数码管挺大的,在哪找的?

数码管这个很好找,某宝一大堆哈哈。

网友K:
我想做个,可不可以把电路完整点。看不懂啊。

网友L:
不错不错,手工的点个赞,佩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错不错,手工的点个赞,佩服。

熬了几个夜,就是想一下子做好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频率计就可以,感觉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

我试下,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。

网友M:
一直用电视棒测试频率的路过,不知道频率计对有多个频率分量的怎么搞,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一直用电视棒测试频率的路过,不知道频率计对有多个频率分量的怎么搞,

有点无知,电视棒是什么东西?发个图我看看哈、

网友N:
虽然知道楼主肯定测不了2.4G,但勇于尝试还是值得肯定

网友N:
LM317不带散热器带不了负载的

网友F:
程序源码,挺简单的程序,下载的时候勾上6T模式,我用的是25M的晶振,换其他晶振要修改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程序源码,挺简单的程序,下载的时候勾上6T模式,我用的是25M的晶振,换其他晶振要修改代码。 ...

我用的是12M的这样算起来比较精确。

网友O:
哥的频率计已经diy到可测40ghz了

网友O:
stm32 等精度测频 +74lvc1g74+adf4007 直接干到7ghz,再配n档下变频

网友O:
扩展直到40ghz,受限40ghz以上的元件几乎都需要微组装  暂时没法继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扩展直到40ghz,受限40ghz以上的元件几乎都需要微组装  暂时没法继续了

40G有点高了,暂时没有这么高的分频器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买的接线柱到了,哈哈,可以开干了,完善频率这部分。

漂亮的接线柱,应该要好几块吧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数码管这个很好找,某宝一大堆哈哈。

可惜我没这么大的,觉得大的数码管比较爽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N:
LM317不带散热器带不了负载的

应该加个散热器,这样好像不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漂亮的接线柱,应该要好几块吧。

不贵的,一个才几块钱,买了6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可惜我没这么大的,觉得大的数码管比较爽。

小的也可以啊,建议用铁盒子,这小纸盒不太合适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应该加个散热器,这样好像不行的。

这个我明白的,已经加上了,哈哈,谢谢了哈。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40G有点高了,暂时没有这么高的分频器。

下变频到~7ghz

楼主:
主要是不知道用哪种分频芯片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不知道用哪种分频芯片。

MB506呗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12M的这样算起来比较精确。

25M可以测量的范围更宽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25M可以测量的范围更宽点吧。

是12M的两倍了哈,我手上没有25M的哈,就是了12M的

楼主:
不可以的,只能到2.4G大了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任务艰巨,还需要努力。

楼主:
接上负载LM317就烧,怀疑我买了假的,好难过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经过半天的努力,终于把调压电路给修复了,加了散热器,可以稳定提供负载了。
...

散热器弄得不错,这个负载电流应该很大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盒子后面加了两根接线柱用来连接电源电线,可以给负载供电,接线柱买的还挺贵,不过看着挺漂亮的。
...

这风扇估计要工作好久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找了电机来测试下哈哈没敢给电压调太高,电压只调到了4.7V电机转的挺厉害。
...

电机怎么有个行李箱轮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怎么有个行李箱轮子

之前做小车拆的,现在拿出来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散热器弄得不错,这个负载电流应该很大吧?

应该到不了1.5A吧,手册上写最大1.5A

网友B:
可以结贴了哈。

楼主:
要结帖了哈,这次的小制作就到这里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是12M的两倍了哈,我手上没有25M的哈,就是了12M的

用12M的话采集的频率太窄了,根本不行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12M的话采集的频率太窄了,根本不行啊。

可惜手头上没有25M的晶振,24M是不是更好点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明白的,已经加上了,哈哈,谢谢了哈。

最好整个大点的散热器,这样带负载能力更强,最大也就是1.5A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哈哈,今天先来上个主图吧,没有找到合适的铁盒子,就那这个先用吧。加了风扇可以帮忙散热。电压的可调范围 ...

变压器亮了,这个环牛看着霸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变压器亮了,这个环牛看着霸气。

从一个医疗针灸器上面拆下来的,功率用在这个地方有点浪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最好整个大点的散热器,这样带负载能力更强,最大也就是1.5A。

还没找到合适的散热器,这个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