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热门应用] 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

楼主(2017-08-31):
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的确很多,而且随着通信技术、计算机技术及 ASIC 技术的发展,新的传输方式还会不断出现。每一种通讯方式都有它的长处和不足,因而就有不同的应用选择和市场定位。不从各类产品的真正技术特、市场实际情况去了解竞争对手,而盲目地为抢用户去否定一种通讯方式,最后被淘汰的将会是自己

楼主:
一、有线方式较无线方式可靠性高、传输容量大,无线方式较有线方式灵活方便、设备加运行费用低(在距离较远时)。因此,只要应用或条件允许,能拉线就别用无线。

楼主:
二、无线方式之:
  A、卫星通讯:能覆盖全球任何角落,但租用线路费用极其昂贵,像石油公司、军队等特别部门用得到并用得起。
  B、GSM 短信息:覆盖范围仅次于卫星,但传输实时性太差,平均十几秒,有时一条信息会堵一天。由于数据是通过基站信令信道寄存器排队发送的,这个技术问题不会解决。目前,防盗报警类汽车 GPS 通讯基本上都用这种平台。
  C、CDPD:由 E-TACS 模拟手机网改造而建的,到目前为止,国内只开通过深圳、广州等六个城市,在过去近七年时间里,因发展不到用户惨谈经营。本人(SINOSUN)参加过该项目,在去年 9 月份北京的另一个研讨会上就其前景咨询过国家无委某处长,回答是“我们将收回该频段(880~890MHz),再为 GSM900 而腾频”。
  D、GPRS:目前覆盖范围仅次于 GSM,按流量计费或包月(每年几百?几十?)运行费不会高。按说“永远在线”实时性应该在毫秒级(数字式数传电台就是这个指标),但实际上“在线”是逻辑上的、虚拟的、动态的,所以目前实时性只能保证到秒级。在大范围通讯、实时性要求不太高、数据流量不太大的应用将是较佳的平台,应用前景普遍看好。
  E、3G(WCDMA、CDMA2000、TD-CDMA)目前还没有开发出专门用于数据传输的模块。

楼主:
干扰问题:学无线电专业的人都知道,无线电波在空中传输容易受到电磁干扰如同频干扰、谐波、互调、城市电器、太阳风暴等,有可能会产生误码,卫星通讯、微波、GSM/CDMA与常规电台一样概无例外,只是不同的频段有不同程度的干扰信号,不同的调制方式(数字、模拟等)、偏码方式、软件处理(协议)有不同的抗干扰能力等等。据我们十多年的组网经验,数传电台在 230MHz/800MHz 等频段基本上没有干扰,在 2.4GHz 频段因很多都不申请就使用且电台占用带宽太大(几十 MHz),因而在许多地区存在扩频电台之间较严重的互相干扰现象。

网友A:
传输协议:遥控遥测类应用一般采用轮询方式工作的,用自定义、MODBUS、PROFIBUS等协议,共用一对有线(即 485 总线)或无线(单频点)信道。如果要支持多点向一点突发上传,而绝对不碰撞,很简单,多搞几个信道,所有无线与有线一样。在多点共用一对有线或一个无线信道的情况下,用有线电缆、GSM、GPRS 与数传电台一样,都会碰撞的。实际应用时如果只能用一个信道,采用数传电台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:轮询(高速电台)和主动上报(有 CSMA/CD 功能)相结合的方式。

网友A:
数传电台是最古老的无线数据传输方式,有近百年的历史,随着电台诞生而诞生,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换代,由代码电传到模拟到数字,由数字发展到 DSP 和软件无线电,由常规电台发展到跳频电台,就像电台的英文名叫 RADIO 即无线电一样,数传电台要等到无线电通讯被新的发明替代才会消亡。

网友B:
远程的方法有很多,看要传多远

网友C(2017-11-20):
远传可以采用4G或3G的无线网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