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电路] 求分析一个LED灯泡内部电路

楼主(2017-09-01):
这是我抄的一个LED灯泡的内部电路,我有些看不懂了,桥堆输出电压应该是310V,为什么接了这么小的电容,,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具体起什么作用,求大神分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这是串联电容的降压限流电路。
输入端的电阻是拔掉插座后放电的,防止C2电击到人。
C2是交流限流降压的。
整流桥输出电压没有310V的,开路电压是310V,但是带负载,电压就是LED的工作电压。
LED的极性也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串联电容的降压限流电路。
输入端的电阻是拔掉插座后放电的,防止C2电击到人。
C2是交流限流降压的。

哦,LED是我画反了,不好意思,谢谢

网友B:
这种灯太垃圾了,淘宝上基本上是1元一个的

网友C:
简单的阻容降压电路啊

网友D:
阻容降压

网友E:
这个是阻容降压电路,电容的容抗与电阻并联,再限流于220V的交流中。

网友F:
这个是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,低成本的LED球泡灯、小夜灯上,经常用到。整流桥后的电压,会被LED钳位到 18V(6*3V,你的LED接反了),所以桥后电解35V够了。904上并联的电阻,是泄放电阻。

网友G:
阻容降压,效率太低

网友H:
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容镇流电路:
C2是镇流电容,每1uF电容能提供大约70mA的电流;
R2是泄流电阻,用于断电后泄放掉C2上的残余电流,防止电击伤人。

网友I(2017-11-06):
流下了没技术的泪水

网友J:
简单的阻容降压电路!没什么意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