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F030 ADC_MDA 移植到GD32F130

楼主(2017-09-01):
使用STM32F0xx的库移植过去,加了句RCC_ADCCLKConfig(RCC_ADCCLK_PCLK_Div4);ADC没反应
后来将GD1x0的库的ADC那部分弄进去也不成功,一直是0,DMA还是用STM32F0xx的库没变,请问是否有其他地方影响到ADC的配置呢?

网友A:
找到附件上传方法了

网友B:
好像没什么人回答啊

网友C:
130根其它单片机不太一样,寄存器地址有变化吧,不能简单移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30根其它单片机不太一样,寄存器地址有变化吧,不能简单移植

其他地方跟STM32F030还挺接近的,但这个ADC看官方的程序是配置跟103差不多,真是麻烦啊

网友D:
我客户已经移植好,批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客户已经移植好,批量了

那能指导下吗?

网友E:
我的客户也刚开始移植。说是时钟出现问题了

网友F:
GD32F130和STM32F030硬件兼容,但是软件上ADC是有改动的,需要用GD在ST基础上改过的库才行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GD32F130和STM32F030硬件兼容,但是软件上ADC是有改动的,需要用GD在ST基础上改过的库才行哦。 ...

怎么改啊,我试过ADC的库换成GD的,少的寄存器都加进去也不行,相同寄存器的地址什么的就没动。难道寄存器相同地址不同。。。这个倒是没看清楚

网友G:
注意移植的过程的,细节上要把握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怎么改啊,我试过ADC的库换成GD的,少的寄存器都加进去也不行,相同寄存器的地址什么的就没动。难道寄存 ...

我这边有在ST基础上改过的库,你是哪里拿的样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这边有在ST基础上改过的库,你是哪里拿的样品?

立创商城买的,能给份我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客户也刚开始移植。说是时钟出现问题了

时钟好像没还发现什么问题,都是用ST的库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立创商城买的,能给份我吗

好的,我加你qq,我发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好的,我加你qq,我发给你

你的Q多少啊,我发不了私信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好的,我加你qq,我发给你

z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1340097785,,,,,z

加了你,没反应啊

网友A:
我15年的时候用的STM32F0xx的库,移植到GD32F130是OK的,我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,直接贴代码了。

void  dmaInit (void)
{
    DMA_InitTypeDef  tDmaInitStruct;
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/* 使能DMA1时钟                 */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tDma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ADC1_DR_Address;            /* 外设基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MemoryBaseAddr     = (INT32U)&usAdcValue;        /* 内存基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DIR               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      /* DMA传输方向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BufferSize        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MA缓冲区为2个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Inc     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外设基地址不增加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MemoryInc         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      /* 内存基地址增加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tDmaInitStruct.DMA_MemoryDataSize    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tDmaInitStruct.DMA_Mode               = DMA_Mode_Circular;          /* 循环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tDmaInitStruct.DMA_Priority          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tDmaInitStruct.DMA_M2M                = DMA_M2M_Disable;            /* 禁止内存到内存               */
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tDmaInitStruct);
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MA功能使能                  */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到附件上传方法了

非常感谢,但是你这个库不是ST原来的库,是已经改过适用GD32F1x0的,这个跟静小默给的可能是同一个,看起来一样,有的比他的新,不过在我这编译不过,我这少了几个头文件,我这用静小默给的库刚移植成功了。

你好,能发给我一份库文件吗,感谢!17051126767@163.com

网友H(2017-10-11):
楼主,我这两天也在移植GD32F130,能把库发给我一份吗,谢谢!QQ:1951665721

网友I(2019-08-22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但是你这个库不是ST原来的库,是已经改过适用GD32F1x0的,这个跟静小默给的可能是同一个,看起 ...

楼主好,方便发一份改过的ST的库吗?我也正在用GD32F130,正愁咋移植呢!!感谢:sunnyczp@126.com

网友J(2021-08-23):
引用 网友F:
GD32F130和STM32F030硬件兼容,但是软件上ADC是有改动的,需要用GD在ST基础上改过的库才行哦。 ...

你好,方便给我一份库文件吗,感谢!17051126767@163.com

网友K:
两款芯片的ADC外设硬件根本就不一样,能兼容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