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有大神知道怎么找出工频噪声源吗?

楼主(2017-09-01):
自己做的一块电流转电压的弱信号放大的板子,出现工频噪声了。整整有400多mvpp的峰峰值。
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出引入的工频噪声的地方。欢迎回帖

楼主:
附上原理图。multisim仿真通过没有工频噪声。但做出来的板子。。。

网友A:
参数不合理

网友B:
有可能是电源线传导串扰进去的,有可能是周围大功率设备辐射进去的

网友C:
先确定是不是外来干扰。

如果是外来的,就想办法,屏蔽干扰源,截断干扰路径。看具体情况。
如果是内部的就好办了。电源净化,去耦合,PCB布局。

网友D:
引线的干扰;
还有空间辐射;
电源等方向;

无法避免或很难避免,一般软件算法处理

网友E:
嗯, 电源,交流电源是个最源头的原因。
这样干扰途径才是个更为关键的因素了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找到问题了。环境的工频噪声辐射到系统的输入端导致的。只要将系统的输入端接到信号源,再用接了大地的屏蔽盒作屏蔽就可以把工频噪声降到2到4mv。
但是现在示波器有很严重的毛刺。特别是加了射频电压之后,射频电压产生的电磁场影响到了示波器探头,所以信号都差不多被毛刺淹没了。没办**常检测信号。
该怎么处理?或者说除了用示波器还能用什么仪器测量?
欢迎指教

楼主:
把所有设备关了。探头悬空,示波器有很多毛刺,不接地会有工频噪声。怎么用示波器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