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spiFIFO传输

楼主(2017-09-01):
spi以FIFO模式传输   如果TX0只有低8位有效,那么传输时是只传低8位  还是传32位,如果传32位   那高24位是什么,求助

网友A:
要看你設定SPI 收送封包長度。
如果收送封包長度是8 BIT, 只有低8位有效。
如果收送封包長度是16 BIT, 只有低16位有效。如果收送封包長度是32 BIT, 只有32位有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你設定SPI 收送封包長度。
如果收送封包長度是8 BIT, 只有低8位有效。
如果收送封包長度是16 BIT, 只有 ...

当SPI_CNTRL[21]寄存器的FIFO 比特为1时,SPI控制器支持FIFO模式。接收和发送FIFO是独立
的,都是32bit宽,共8个.     我在以为tx只能发32位数据呢 谢谢

网友B:
高位是什么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位是什么??

我的spi做主机,要发命令和数据,命令是8位的   数据是32位的,如果直接发32位命令,怕对从设备有影响,就对32位数据从新编码   每次发8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