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的RTC时钟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我用的芯片STM32F103VET6,需要用到RTC模块。可是板子上没有32768HZ晶振。请问RTC能正常工作吗?RTC能不能用CPU的晶振工作?谢谢!

网友A:
没焊接的话,那就用滴答定时器;

至于RTC能不能用晶振时钟,你看PDF的时钟树,印象中好像可以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