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网易笔试电路题求助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7-09-01):
约7V 的过压保护电路,实际生产遇到问题就不明白了

网友B:
MOS管选错了,应该是NMOS。这个电路具备稳压和欠压保护两个功能

网友C:
2L+1
网易招硬件工程师????????????????

就一个限幅电路,当输入是上+下-得时候,超过6V9后三极管导通(放大过渡省略)MOS截止。上-下+的时候这种MOS是有寄生二极管的,半波整流,没有的话视为阻断,实际工作中正向没有问题,只是要注意电压,反相因Vgs过高的话要损坏MOS管

网友D:
过压保护

网友E:
过压保护,是个pMOS管

网友F:
过压保护,6.9v左右,实际问题的话,可能要考虑一下高输入时候的散热问题吧。

网友G:
输入端为毛是ACIN

网友H:
网易招硬件工程师????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过压保护,是个pMOS管

+1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就一个限幅电路,当输入是上+下-得时候,超过6V9后三极管导通(放大过渡省略)MOS截止。上-下+的时候这种MO ...

这是耗尽型PMOS管啊,截止电压Vgs(off)一般为正。上+下-的时候,不管二极管是否导通,Vgs<0,PMOS都不会截止的。

楼主:
怎么保护的啊?
输入大于6.2V后,PNP管导通,MOS管截止?
PNP管的后Vce=Vgs都是小于0的吧,可耗尽型PMOS的截止电压Vgs一般大于0 ,并不会截止啊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怎么保护的啊?
输入大于6.2V后,PNP管导通,MOS管截止?
PNP管的后Vce=Vgs都是小于0的吧,可耗尽型PMOS ...

PNP导通后,PNP的集电极电压是VACIN,PMOS的栅极电压也就是VACIN,PMOS的源极电压也是VCIN,这样PMOS的Vgs就不能导通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怎么保护的啊?
输入大于6.2V后,PNP管导通,MOS管截止?
PNP管的后Vce=Vgs都是小于0的吧,可耗尽型PMOS ...

可以看下仿真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可以看下仿真效果

这是增强型PMOS,增强型PMOS的开启电压小于0,当PNP导通的时候Vgs=0这时候PMOS是截止的,可以理解。。
可是图里画的是耗尽型的PMOS啊,耗尽型的PMOS关闭电压大于0,只有Vgs>Ugs(off)MOS管才会关闭。而图中看起来Vgs不可能大于0的。
我纠结就这这里,是不是管子画错了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这是增强型PMOS,增强型PMOS的开启电压小于0,当PNP导通的时候Vgs=0这时候PMOS是截止的,可以理解。。
可 ...

那这个就是图画错了,不见得网易出题的人水平就高,可能随便用的一个原理图封装,这个就没必要纠结了,明白原理就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