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位模数转换器ad7606

楼主(2017-09-01):
这个ad片内基准升压后4.5v,可以采集差分±10v电压,采集单端ad的话,范围0-20v,问题来了,ad芯片采集上限应该是基准吧,这个ad怎么算采集后的电压?

楼主:
求帮助,这个ad怎么算采集后的电压

楼主:
大神帮帮忙嘛

网友A:
最大范围±10V

楼主:
但是怎么算采到的ad值啊?1 lsb=基准/2^16,用lsb去乘以猜到的16进制数?

网友B:
单端只能测0~10V,只用到0~65535的一半。

楼主:
比如其中的一个v8gnd,把他接地,v8测得值范围是0-10?

网友A:
看看datasheet吧,上面写得很清楚

楼主:
谢指教,还有问题问一下,range接高电平串多大电阻合适?手册这里说到接高电平,范围是±10v,没有说通道说接正电压,通道另一段接地范围是0-20v,那他的范围就是0-10v?

网友C:
那可以接10K电阻上拉;
至于接多少电压,这属于逻辑电平;一般5V内吧,应该有参考电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