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WLCSP - 8封装怎么出线

楼主(2017-09-01):
请大神帮忙看一下,焊盘中心间距0.4mm,规格书上焊盘大小0.27mm,按照这个画焊盘间距只有0.13mm。
目前比较便宜的PCB生厂商最小间距为0.1524mm。
现在我能找到的方法:
1、找加工精度更高的生产商。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法。
2、把焊盘改0.24mm,用四层板,中间的焊盘埋盲孔出线。听说会造成虚焊。
BGA封装的应该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吧,不知道都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:
你图中的出线方式就是最合适的,5mil工艺跑不掉
不要光图便宜用6mil的工艺,除非你换方案

6mil的工艺只能完美做1mm球距的BGA,管脚还不能太多
中间不带空区的256的用4层都没问题,不带空区的484的完全扇出就得8层板
6mil的工艺做0.8mm球距的都比较困难了,何况你是0.4mm的

球距小必须加钱提升工艺能力了,没办法的事情,躲不掉的,不要想了
4层塞孔表面电镀工艺你可以去问问价钱,对于一开始就只想着用6mil工艺的你来说,我觉得是提都不用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图中的出线方式就是最合适的,5mil工艺跑不掉
不要光图便宜用6mil的工艺,除非你换方案

再请教下,这种封装焊接用什么工艺,SMT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再请教下,这种封装焊接用什么工艺,SMT吗?

做样品嘛 焊盘上点锡,涂点助焊剂 热风枪吹下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