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电容滤波效果与上拉的电阻关系

楼主(2017-09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是做的NFC吧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做的NFC吧……

非接读卡  和NFC比较相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接读卡  和NFC比较相近

我觉得你除非改布局,否则是搞不掉的,电源和地都受到了干扰,谁也滤不干净谁
只能建议你用正确的方法去测在管脚上VCC和GND的压差是不是稳定的,是稳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除非改布局,否则是搞不掉的,电源和地都受到了干扰,谁也滤不干净谁
只能建议你用正确的方法去 ...

布局更改的可能性几乎为0,量产很多了,现在的问题是碰到比较次的加密芯片会导致芯片挂掉,好的大厂家没有什么问题!从现在的情况看,应该是卡到临界点附近了,现在想法是尽量降低,把风险减到最小,正确的测量方法是指?在测量这里确实有些疑惑,请赐教

网友B:
加密芯片电源输入加13.56MHz的陷波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布局更改的可能性几乎为0,量产很多了,现在的问题是碰到比较次的加密芯片会导致芯片挂掉,好的大厂家没 ...

参考TI的电源纹波测试方法文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TI的电源纹波测试方法文档

好的

网友C:
供电通过电阻?不应该的,应该直接供电。

网友D:
为什么加一个这么大的上拉电阻供电,限流么?

楼主(2017-11-27)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加一个这么大的上拉电阻供电,限流么?

功耗低啊!

网友C:
任何芯片都有自己的额定工作功率,除非是线性器件,否则串电阻未必能降低功耗还可能会带来其它问题。好好去看器件手册,严格按照器件手册的要求设计。

网友E:
还能这样降功耗啊,涨见识了;
就是降也有个度吧,弄那么大个电阻,都不能正常工作了,就不能减小点?

网友D:
电阻上同样会带来功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