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个老板推荐给两节锂电池充电的ic

楼主(2017-09-01):
有哪个老板推荐给两节锂电池充电的ic,一个项目急用

网友A(2018-01-06):
降压型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可以用CN3765。
附CN3765技术说明书。

网友A:
升压型DC-DC充电芯片CN3306。

网友A:
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CN3762.
CN3762的技术说明书。

网友B(2019-09-16):
双节锂电池串联管理系列选型表

  型号

封装
功能
  PL7022B

SOT23-6
双节锂电池串联保护IC
  PL7022

SOT23-6
双节锂电池串联保护IC
  PL7501C

ESOP8
升压型双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电路(VIN:5V
  PL7222

ESOP8
降压型双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电路(VIN:9V

网友C(2019-11-21):
双节锂电升压充电芯片ZCC5080
1-4节内置MOS充电管理芯片ZCC6688
QQ3491632189

网友D(2020-12-05):
fs5080适合5V输入给2串锂电池8.4V充电,内置MOS外围简单

网友E:
5V输入升压充电芯片性价比最高的CN3302
附CN3302技术说明书

网友(2021-05-19):
5V输入升压充2串锂电池  NS258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