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FOC库中关于BLDC初始位置确定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最近在学习意法的FOC库,在看到霍尔传感器电机初始位置确定时,关于永磁同步电机意法是默认A相反电动势最高处作为0电角度,那么关于无刷直流0电角度是如何约定的呢(永磁同步电机反电动势是正弦波,无刷直流的反电动势是梯形波),麻烦做过的前辈能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

网友A:
那你要看看矢量算法的相关**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要看看矢量算法的相关**了

知道了。一般是刚进入A相反电动势最高点。也就是梯形波斜率为0处,为0电角度,谢啦

网友B(2017-12-01):
各位大大,我们最近也在做FOC,但是项目紧,使用ST FOC SDK v4.3遇到了一些问题。大大帮忙看下: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39541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