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有没有人用硬件方式擦除过KEAZ128芯片的flash?

楼主(2017-09-01):
对SIM的寄存器进行了读写,然后控制器再启动就无法识别j-link,有没有人用过硬件方式,比如短接某些i/o的方式擦除过flash?

网友A:
用Jlink直接擦写试试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Jlink直接擦写试试呗

嗯,已经解决了,应该是写sim寄存器的时候把复位给锁定了。上电前把复位引脚连接到地就能正常复位,写程序时释放,写入新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A:
Mark,上电前把复位引脚连接到地就能正常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