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三极管烧坏????

楼主(2017-09-01):
大神门看看什么原因引起的?

楼主:
12V电源到IO4以后Q7三极管容易烧坏?

网友A:
不知道你负载接的啥,接的继电器吧?
要是负载电流大,8050当然容易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负载接的啥,接的继电器吧?
要是负载电流大,8050当然容易烧

是继电器

网友A:
切换的时候电流很大的;

功率大的继电器,烧也正常;
另外续流二极管选快恢复的;

网友B:
你的负载的电流太大了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切换的时候电流很大的;

功率大的继电器,烧也正常;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负载的电流太大了呀。

100多mA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大神 ,设计的奇葩电路。我们菜鸟看不懂

就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

网友D:
10K下拉电流只有1.1mA,如果三极管放大倍数低于150倍,就会处于不饱和状态,不饱和就很可能会烧。
假设放大倍数80,那只能输出88毫安电流,输出电压大约6V,三极管功耗480mW

网友E:
为啥要10K下拉?PNP管不是应该上拉加串阻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