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延时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(无正文)

楼主:
11.05926M的晶振频率

网友A:
老天知道,可以问下他

网友B:
自己写汇编,看指定执行时间。计算一下。还要不考虑被中断

网友C:
编译器优化等级,cpu指令周期数,都有关系。
这个代码,很多很多年前测试过,在C8051F330(silabs的CIP51内核,24.5MHz,一半指令单周期,跳转为2或者3周期),执行时间为 A+B*i
us
;
其中B=0.3左右;A忘记了。

网友D:
用延时配合LED翻转,再示波器测量一下

网友E:
不好说,和编译有关吧

网友F:
还是帖子“8051嵌入式操作系统”,还是DS18B20示范程序,里面有精确的延时程序,以微秒为单位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G:
用软件计算一下,一般是比较精确的

网友H:
不能有中断,还不能有编译优化,具体时间示波器测,仿真器也可以计算。

网友I:
请参考这个帖子。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610434-1-1.html

#define d_uS(us) do{ uint8 cnt1=MIN(MAX(COVERT(us),1),256); do{}while(--cnt1); }while(0)
        //Note:实际延时效果C51                12M         4<= us <= 514(uS)
        //Note:实际延时效果88F54        16.6M        1<= us <= 31(uS)

网友J:
楼主不会用if查询时序的方法来写吗?delay太浪费单片机的时间了。

网友K:
1除以频率

来自android

网友L:
各家指令编译和指令周期都不一样,不好说结果,具体要看编译成的机器码,编译成的机器码应该有jp之类的指令,具体要几个指令周期还需要对照规格书计算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