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产生高压脉冲

楼主(2017-09-01):
求教:怎么用三极管组合搭建电路,实现100V左右的高压激振信号(高压是用来激振振线式传感器),电路要简单,纯粹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来实现

网友A:
“电路要简单,纯粹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来实现”
办不到。

网友B:
多谐振电路加三极管(接在二极管)倍压电路,但这样的产品可靠性大打折扣。

网友C:
楼主又没有限制电源电压,做一个100V或200V直流电源供电的双三极管推挽振荡器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,两粒高压三极管,两粒足够耐压的电容,四粒电阻连接好,上电就可以振荡出要求的高压脉冲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“电路要简单,纯粹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来实现”
办不到。

只要有100V电源就可以产生对应电压的脉冲,难度不大;
LZ没有说条件,只能这样子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只要有100V电源就可以产生对应电压的脉冲,难度不大;
LZ没有说条件,只能这样子猜 ...

要是电源电压在100V以上,估计楼主就不会说“三极管产生高压脉冲”了。想必是只有较低电压的直流电源,但是需要产生比电源电压更高的脉冲。
我说“办不到”,是因为楼主的限制:“电路要简单,纯粹用三极管,电阻电容来实现”,就是说,不能使用电感(包括变压器)。
这样的要求,使用开关电容可以升压,但这样就不符合“电路要简单”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