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TLP281-4谁用过,感觉很容易损坏。

楼主(2017-09-01):
TLP281-4是4合1的光耦,贴片的。
相比4个贴片光耦,这个4合1的光耦体积要小一些,所以选用。
但是在焊接过程中好像很容易损坏,4个光耦坏了那么1-2个,比较郁闷。
有用过这个芯片的没?交流一下吧

网友:
281用过好多,没遇见过楼主的问题,是不是买到假货了?

网友A:
用过,从没坏过;
不知道你负载接了啥;

然后坏了,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啊?
应该是输出端吧,输出端三极管结构,一般过流坏了;
输出串电阻看看

网友B:
怎么焊的?温度太高?

网友C:
真的假的?我这里还打算大规模上呢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真的假的?我这里还打算大规模上呢。。。

我说的是手工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