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安装的CCS5.5,使用XDS200无**常驱动

楼主(2017-09-01):
mx://image_viewer/index.htm?file:///C:/Users/Administrator/Desktop/QQ%E5%9B%BE%E7%89%8720170901175751.png

刚安装的CCS5.5,使用XDS200无法连接到DSP(TMS320C6657);计算机设备管理器设备描述是:

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。 (代码 28)
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。
若要查找此设备的驱动程序,请单击“更新驱动程序”。

如何解决??驱动需要更新吗?还是电脑系统配置问题?求解决方法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主要是系统缺陷问下,主要文件是usbser.sys,mdmcpq.inf问题,建议电脑系统不要安装阉割过的克隆系统

网友A:
CCS会自带一些驱动    如第三方的仿真器等  都需要重新安装仿真器驱动

网友B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系统?

网友:
换个仿真器试试。

网友C:
使用XDS100V3

网友D:
驱动不能够兼容

网友E:
驱动是多少位的?

网友F:
XDS200是什么仿真器?

网友G:
ccs5不能识别吗?

网友H:
更新驱动的时候提示能不能找到驱动?

网友B:
可能操作系统不能兼容。

网友:
可能驱动不能够正常执行。

网友C:
可能驱动器不能够兼容。

网友D:
识别不了,就是驱动不能执行。

网友E:
是不是可以正常安装这个驱动?

网友F:
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个软件。

网友G:
是软件不能运行吗?

网友H:
可能是32位和64位不能兼容

网友A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系统?

win7 64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是软件不能运行吗?

是系统问题,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驱动是多少位的?

32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ccs5不能识别吗?

ccs5驱动没问题的,是电脑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更新驱动的时候提示能不能找到驱动?

是的,解决方法已找到

网友I:
楼主是win7的系统吗

网友I:
好像系统驱动不能支持win7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好像系统驱动不能支持win7以上。

支持的,系统文件没问题就可以

网友J:
是不是驱动没有按照成功

网友J:
需要查看是32位还是64位的

网友K:
驱动不能正常工作吧

网友K:
下载新的驱动程序,看看能不能行

网友L:
可能驱动不能够兼容。

网友L:
建议楼主换个xds100v3试试。

网友M(2017-11-18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请问是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