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ds18b20的电路设计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这电路连的对不对啊、

楼主:
各位大神求教这电路哪里有问题么

楼主:
跪求啊,电路有问题么?

网友A:
单片机的IO足够,为什么把DS18B20与LCD共用一个引脚呢?

网友B:
复用,时序还能对上

网友C:
573和374可以共用P0口

网友D:
在帖子“8051嵌入式操作系统”中,附件里有DS18B20的原理图和示范程序,请参考。如有疑问,请加QQ群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