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可控硅导通后,怎么关断?

楼主(2017-09-01):
我知道过零关断,我是说再不切断主电路时,只通过控制极,有没有最简单的关断办法?

网友A:
用在直流供电的场合比较麻烦

网友A:
可以用辅助可控硅去关断主可控硅

网友A:
用控制极关断应该最简单

网友B:
要关断的时候 用个合适的元件把 可控硅短路 一下   思路上是这样的

网友C:
反压关段,SCR是半控器件

网友D:
可关断可控硅GTO亦称门控可控硅: 当门极(控制极)施加负向触发信号时GTO便能自行关断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可关断可控硅GTO亦称门控可控硅: 当门极(控制极)施加负向触发信号时GTO便能自行关断。 ...

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,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,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,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。此时A1、A2间压降也约1V。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,即使失去触发电压,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。只有当第一阳极A1、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,小于维持电流或A1、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,双向可控硅才截断,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,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,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 ...

GTO的独特之处是:门极(控制极)施加负向触发信号时便能自行关断。

楼主(2017-12-31):
引用 网友D:
可关断可控硅GTO亦称门控可控硅: 当门极(控制极)施加负向触发信号时GTO便能自行关断。 ...

能否提具体型号和基本电路图?我准备用于48V以下直流电源驱动一个大电感线圈的开关电路.谢谢

网友E:
必须放电

网友F:
不是 有 门级可控的SCR么。。。
不过 为什么要用SCR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是 有 门级可控的SCR么。。。
不过 为什么要用SCR呢?

能用场管也可以啊.
想利用场管做一个自激震荡的直流电流开关,控制一个大感性负载,最好频率在1HZ-1MHZ之间可调的,谁知道有什么现成的模块可用?谢谢!

网友G:
过去直流场合有用可控硅的,需要限制电流或采用负压驱动门极可关断的型号,但现在的条件下不适合再在直流场合用可控硅了,应该用MOS管。

网友H(2018-02-05):
短路一下是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