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2623升压电路,电感发热 不能带负载

楼主(2017-09-01):
3.7V电池用LM2623升压到8.7V,再用lm7805芯片降压到5V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,插上电池后芯片和电感发热,lm7805不能焊到PCB上,焊了以后插电池几十秒,电感就烫手,lm2623输出电压从从8.7掉到5点几伏,lm7805从4.9掉到3点几,而且都不稳定

网友A:
C3去掉试试

还有,为啥要用这么蛋疼的电源树?

网友B:
效率80%的电源技术,为何不从负载着手,换用低压芯片。而去做升压呢?

网友C:
猜想系统应该是需要一个8.4V,一个5V,一个3.3V,负载电流分别要多少?

网友D:
查下负载电流吧

网友E:
断开后级的7805和1117,一步步查吧

网友F:
电池功率不够 电压跌落很快,效率损耗太大
用稳压电源限流 4.2V 3A 直接带你的板子 看下电流需要多少?
再看看你的电池多大容量的 ?
再者 你的电路效率不行,电池供电,讲究的是低功耗,

网友G:
D2用个肖特基试试

楼主:
把快恢复二极管 换成肖基特二极管  就不发热了   电压也正常了
怎么会这样呢

网友H(2017-12-09):
引用 楼主:
把快恢复二极管 换成肖基特二极管  就不发热了   电压也正常了
怎么会这样呢   ...

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负载工作电池电压开始降落到2.7V左右,然后一直下跌,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,我是1.5V@150mAH串联的,你电池用多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