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1uV放大到10V

楼主(2017-09-02):
Chopper stablized amplifier

网友A:
TM7711 直接用就行

MARK下

网友B:
分档位吧。

网友C:
我估计干扰很大,实际做下来很难

不是嘲笑楼主,对于模电水平一般的人,不要轻易挑战uV电压放大,外部噪音、内部噪音、热电势(热电偶效应)每一个都能难倒你

建议分档位或者用0.1欧姆电阻,做好散热,2.5W功率,也不算太大

网友C:
可以告诉楼主不如在如何分档位这个地方多思考思考,因为安捷伦有电源就能做到无缝换挡,达到uA到A的动态范围

网友D:
uA放大,这个电路对器件的要求比较高,建议还是分档。出问题的概率小。

楼主:
如果不分挡的话能实现吗?请问有没有相近的电路图做参考?

网友E:
大哥,你电流最大值5A,采样电阻0.01欧,最大电压为0.05V。所以放大倍数可不是1uA放大到10V,而且10V你AD的电压基准用多少,12V?

以电压基准为5V为例,你要留出余量,5A的时候送入AD的电压控制在4.5V差不多,也就是0.05V放大到4.5V,90倍。用运放,同相比例放大90倍左右还是很简单的。如果电压基准用2.5V,差不多放大到2V,也就是40倍。1.25V基准,放大到1.2V,24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大哥,你电流最大值5A,采样电阻0.01欧,最大电压为0.05V。所以放大倍数可不是1uA放大到10V,而且10V你AD的 ...

楼主:
谢谢woshidasha 和 jh873361781 兄弟指正,我要的就是此电路,请问这样能实现吗?步进要1mA,也就是精度要小于1mA了,能推荐运放吗?谢谢!

网友G:
如果要这么高精度,建议加大一些取样电阻,降低一些信号测量的难度

网友H(2017-12-15):
难度有点大,分档好些!

网友I:
感觉还是加大采样电阻是最简单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