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III OS_CRITICAL_ENTER()的疑问

楼主(2017-09-02):
#define  OS_CRITICAL_ENTER()
 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CPU_CRITICAL_ENTER();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OSSchedLockNestingCtr++;
             if (OSSchedLockNestingCtr == 1u) {
                 OS_SCHED_LOCK_TIME_MEAS_START()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CPU_CRITICAL_EXIT();               //2
         } while (0)

请问这里的1  和2  开关中断 到底有什么意义   去掉会怎么样

网友A:
你去看他的指令,你就明白,1,2的意义了。

网友B:
保证该全局变量原子操作

网友C:
这是临界区处理吧, 1的时候保存了中断状态然后关闭了中断, 执行1和2之间的代码, 防止被中断打断, 2的时候恢复中断状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