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光电传感器电流放大电路前置JFET功能求指导

楼主(2017-09-02):
如图,在光电传感器电流信号输出端接了2个JFET,型号PN4117,求大神指导原理,这样接有什么作用?从进口功率放大器上抄的图,看不明白。

网友A:
第二个应该是起保护作用,源极和漏极连接做两端二极管用

网友B:
似乎两个管子都是钳位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