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无感BLDC的驱动

楼主(2017-09-02):
我自己做了一个无感BLDC驱动器,方案用的是“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”里边的方案。我找了两个电机来测试。A:KV值为930的高速航模电机;B:工业上用的有感无刷电机(我不接霍尔线当无感BLDC用)KV值要比A小的多大概也就A十分之一的样子。问题如下:
1、我通过测A桥臂下臂的栅极控制信号频率(下文用f来表示)来判断电机转速(因为不知道极对数所以不知道电机的具体转速为多大)。
2、测试A电机,若固定电源电压发现f达到950Hz时继续增加占空比,电机换相貌似出现问题导致电机“嗒嗒嗒”地响。若固定占空比,当f达到950Hz时继续增加电源电压,电机也会“嗒嗒嗒”地响。电机转速不再上升。
3、用B电机重复刚才的测试出现同样的现象,差别只是f点为90Hz左右。
4、让B电机工作在有感模式下,即使工作在24V下(电机额定电压是24V)也不会出现"嗒嗒嗒"响的情况(这时候的转速是3的3倍左右)。
5、我找来了网上买的无感BLDC电调发现电机可以转的非常快,当然UVW的对地波形显然和我的控制方式产生的波形不一样(我的是梯形波和有感BLDC波形一样,仔细看看这个波形也像是梯形波),波形如图所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