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路电源,中间横跨二极管的作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7-09-02):
应该是有一路备用,比如下面一路bom低,就用下面的

楼主:
谢谢,但不可能是备用,此两路电源都要用到

网友B:
爱在丽江

网友C:
简单上电逻辑:
如果3.3V掉电,那么1V也必须掉电。

这个思路很简单,就是为低功耗而做的设计,当3.3V掉电后,系统睡眠用1V维持,弱电流下二极管的压降从0.3~0.7V,这个管子可能是0.3V的快恢复

网友D(2017-10-30):
3.3跟1.0都是给SOC供电,应该是SOC 要求 AC power off 时3.3V的掉电速度不得低于1.0V
AC power off时,是有可能出现1.0V网络电压高于3.3V网络,SOC不允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