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调了一天了就是点不亮LCD

楼主(2017-09-02):
小弟刚使用SH79F166A这片子,调了一天了就是点不亮LCD,初始化查了又查发现都没有问题,不知为何啊?请高手们指点一下,谢谢!!!!

网友A:
那就调两天,三天,会亮的

网友B:
这么说没办法帮你,具体用什么屏?驱动的方式?

网友C:
对啊,电压多少?com和seg脚有没有波形?

网友D:
先说清楚具体情况吧,不过估计也没多少人来

网友E:
电压低的原因

楼主:
还真是,电源电压为3V,把对比度调高后就显示了!

网友F:
有代码吗,贴出来大家看看。

网友G:
LZ把液晶的规格说下,电压,com和seg,偏置和占空比,这个得仔细对比下手册呢

网友H:
我也在搞这个东西  ,我也不会寄存器配置,引脚输出来的电压减半  ,调了两天了,还是不行

网友I:
小弟也在调试LCD 求LZ程序 供小弟参考参考

网友J:
有需要例程或者技术支持的可以找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