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

楼主(2017-09-02):
上位机在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时 ,如果设置方式1 即发送接收一幁数为10位(1位起始位、8位数据位、一位终止位) ,如果上位机给下位机发送数据,上位机是否有发1起始位 1终止位?

网友A:
上位机的数据中有包含起始位0,要不然下位机TXD如何判断发生电平跳变1->0

楼主:
我有看到下位机的TXD的电平发生跳变时才接收数据,可是对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,都没有起始位和终止位这一说法

网友B:
uart通讯是按照时间来检测数据的,说明白一点就是比如 9600波特率 设置的话, 每1s/9600 就去检测一次RX(接收端),如果RX是高电平,那么就是数据1,否则为0;平时没有发数据的时候为高电平;所以,没有什么电平跳变的;

楼主:
那如何开始接收数据,接收总得有个条件吧

楼主:
像你是说的平时电平为1 ,这些数据并未接收呀。。。

网友C:
你自己不是说了有个起始位吗?平时为1,判断到0就开始啊!然后收8位或者说你设定的数据啊,然后是结束位啊!

楼主:
如何设置方式1时,上位机通过PC串口小软件 是否 有发给下位机1起始位、1终止位,因为我从软件上看无法断定发送的这一幁数据的内容

网友D:
什么意思?

网友E:
UART串口通信格式,都会有1个起始位“L”,1-2个结束位“H”。这个是基本格式,不会变的。

网友F:
软件上无需设置起始位(自动的),但结束位可选1-2位。

网友G:
发0xFF,0X00,0x55,通过示波器去自己感受下。

网友H:
起始位和终止位都是自动加上的

网友I:
示波器一看 就知道了 验证这种事自己做最好

网友J:
这个通信协议 是一样的

楼主:
好的, 我再看看吧

网友K:
串口模式都是一致的。

网友L:
上位机肯定有起始位和终止位。

网友M:
上位机有发1起始位 1终止位

网友N:
使用的什么通信的

网友O:
上位机模式怎么配置的?

网友P:
使用的什么串口软件?

网友Q:
正常软件也有这个配置的。

网友R:
串口模块可以使用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我有看到下位机的TXD的电平发生跳变时才接收数据,可是对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,都没有起始位和终止位这一说 ...

串口配置都一样。

网友K:
数据配置方式不一样,不能接收数据。

网友M:
选择串口的时候有这个选项。

网友N:
通信的时候需要共地才能处理。

网友L:
跟你的串口配置一样。

网友O:
这个看看你的单片机设置的怎么样

网友P:
串口软件没有问题,就正常没有问题。

网友Q:
使用的RS232通信的吗?

网友R:
推荐icom这个软件试试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我有看到下位机的TXD的电平发生跳变时才接收数据,可是对于上位机发送的数据,都没有起始位和终止位这一说 ...

数据跳变存在什么问题?

网友T:
这个就需要实际的看数据包协议的设计

网友U:
数据有什么问题?

网友U:
串口的配置要一致才能接受数据。

网友U:
驱动不能正常运行,重新安装。

网友U:
卸载之后,重启电脑安装。

网友V:
上位机一样需要配置为一位停止位。

网友V:
如果不能配置相关,信号会出现错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