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开关电源的外围器件运用

楼主(2017-09-02):
图中输入时24V,输出分别是10V和40V
想知道3个问题
【1】两款稳压芯片的Vsw引脚接出来的电感L起什么作用?怎么两个接法还不一样?
【2】两款稳压芯片的Vsw引脚接出来的二极管D起什么作用?两个接法也不一样?
【3】每一路输出后都要并接几个容量较大的电容,有的是有极性有的没有极性,是起到储能作用吗?

网友A:
电感的作用是储能,二极管用于续流,输出回路里的电容起滤波作用。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籍看看,tyw就在本栏目发过相关书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的作用是储能,二极管用于续流,输出回路里的电容起滤波作用。建议楼主找本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籍看看,ty ...

谢谢,你说的有资料的相关帖子你能找到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你说的有资料的相关帖子你能找到吗?

本版置顶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你说的有资料的相关帖子你能找到吗?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51414-1-1.html

网友C:
一个降压,一个升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