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新手)如何降低产品的功耗?

楼主(2017-09-02):
最近做的一个产品,客户要求降低功耗,以前没怎么注意这一方面,有点不知道该从哪方面下手!
一般来说一个产品,都是软件和硬件结合,在降低功耗时,应该考虑哪方面的因素?

楼主:
是不是应该从电流方面入手啊?

楼主:
各位路过的兄弟,可以指导指导小弟!~!

网友A:
要做低功耗,主要要做如下工作:
1、选用低功耗的mcu
2、设计低功耗的外围电路
3、尽量缩短mcu的工作时间,不工作时进入睡眠、掉电等低功耗状态
4、关闭mcu中不使用的模块。mcu用不到的io要有确定的状态,以降低io功耗

网友A:
还有一个就是选用低功耗的电源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做低功耗,主要要做如下工作:
1、选用低功耗的mcu
2、设计低功耗的外围电路

OK,我会尝试从这几方面下手的,谢谢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OK,我会尝试从这几方面下手的,谢谢你

好,有问题就来论坛讨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,有问题就来论坛讨论

嗯嗯,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