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这个电路PB5输出高会怎样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7-09-02):
能。
一个电池带几百欧姆负载也就是几十mA电流,一般没有问题。
倒是两个电阻分压,电阻太大,驱动能力太差,不加电容的话驱动不了ADC,ADC一采样就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。
一个电池带几百欧姆负载也就是几十mA电流,一般没有问题。
倒是两个电阻分压,电阻太大,驱动能力太 ...

谢谢!

网友B:
有些电池需要放电后再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