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下载code到flah不能工作

楼主(2017-09-02):
初次使用DSP做音频处理,功能都完成了,仿真也没有问题,
但CCS下载code到flah,但是不能工作。

网友A:
没问问技术支持?

楼主:
TI技术支持说要“在仿真的时候把CCS中的负责PLL初始化的GEL去掉,而在代码中完成初始化。”

楼主:
请问有谁有自己编写初始化的经验,或者有参考的初始化代码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片子啊

楼主:
我用的是c5535芯片。

网友C:
GEL里的代码,不就是哪些地址上写了哪些数值吗?

网友D:
C语言的指针你应该会用吧。
用指针在这些地址上赋值,就可以同样的来完成初始化了。

网友E:
GEL_MapAdd(0x8000,0,0x7000,1,1);  //定义程序空间从8000-f000 可读写
像这样的如何C实现

楼主:
哦,我大体知道怎么回事了

网友F:
音频应该用的C55X系列吧    存储器应该是外扩的
这个就需要根据外扩flash   具体操作了

网友G:
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

网友H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?

网友I:
使用的spiBootLoader吗?

网友J:
楼主检测到代码不能正常执行吗?

网友K:
测量DSP的IO信号

网友L:
程序固化失败。

网友M:
上传电路图看看。

网友M:
是不是Flash电路有问题?

网友N:
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的 问题。

网友O:
程序是怎么引导的?

网友P:
下载code有问题吗?

网友H:
使用什么方法下载的?

网友I:
这个固化程序没有成功。

网友J:
IO信号是否存在?

网友K:
确定硬件电路没有问题。

网友L:
建议楼主查看一下硬件电路是否存在问题。

网友M:
BootLoader设置的正确吗?

网友N:
固化程序就是下载。

网友P:
使用的是什么芯片?提示什么错误吗?

网友O:
使用的什么Flash芯片?

网友Q:
注意正确的地址应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