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不是很明白什么情况下要加ul?

楼主(2017-09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整常数缺省类型应该是integer。

楼主:
不是很懂。。。

网友B:
如果本意就是integer类型的话,自然不用加ul。

网友C:
缺省是unsigned int,C语言在运行过程中会隐式的类型转换,有时会使程序出现异响不到的结果。

网友D:
可以试试 if(-1<ZERO){...}看看结果。

网友E:
什么都不加,默认的确是int型
我想知道,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加后缀。

楼主:
在想要强制转换成L或UL时加或可能产生溢出的时候加

楼主:
是不是变量有数据类型,因为变量在内存里有空间分配。

网友F:
整型数据好像也有数据类型,但是整型数据在内存有空间分配吗?

网友G:
超出int(十六位)的合法表达范围,溢出变成的“负数”。然后赋值给ul类型

网友H:
表达式运算同样需要中间变量(类似一般变量一样,只是不可见而已)。有变量就该有类型附属,而此类型就是根据表达式中的变量和常数的类型来调整的。

网友I:
在C语言数据类型里,如果以确定其类型为整型,就没必要了

网友J:
乍一看以为是连接url

网友K:
整常数缺省类型应该是integer

网友L:
缺省是unsigned int

网友M:
常整数的缺省类型是 int 。

网友N:
有变量就该有类型附属,而此类型就是根据表达式中的变量和常数的类型来调整的。

网友O:
U表示 unsigned 无符号. L表示 long 长整数

网友P:
UL应该是unsigned long

网友Q:
UL后缀表示无符号长整数,相当于定义为unsigned long

网友R:
后缀大小写都可以, 可以单独使用(100U), 也可以组合使用(100UL)

网友S:
UL是unsigned long

网友L:
C语言在运行过程中会隐式的类型转换

网友M:
60*60*24*365可能会超出int(十六位系统)的合法表达范围,溢出变成“负数”

网友N:
如果其中一个常数强制定义成ul(如10ul),则其整个表达式运算中的中间结果都按类型ul处理

网友O:
ul:usigned long (int)无符号长整型

网友P:
如果不加UL的话那就是默认的int型

网友Q:
添加UL unsigned long

网友S:
数据在改变数据类型的时候。

网友R:
就是正常定义的数据。

网友T:
这个根据具体的数据大小范围的进行选择

网友U:
这个地说明变量为整型。

网友U:
不加这个也可以,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V:
宏定义一个常量

网友V:
在运算的时候保证运算的结果是对的。

网友W:
一般都是宏定义的时候有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