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总是报错

楼主(2017-09-02):
用DSP编程序的时候,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,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,但是总是报错,说page 1 的RAML4 空间不足

楼主:
可是把RAML4的length增加,然后把RAML5-6的其实地址相应延后后,有会出现烧录后的warning提示,并且使用不能。

网友A:
有没有详细的数据啊

楼主:
过试验,RAML4从0x00C000起始,长度只能0x003000

网友B:
至少要0x8000左右才行吧

楼主:
我去哪搞这么大的空间啊

网友C:
手册上有外部XINTF6,7,能用不?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使用啊?

网友B:
硬件上外扩外部RAM。

网友D:
这个数组如果是const类型那么放到FLASH

网友E:
你看看板子上有扩展RAM吗

网友F:
将.ebss的变量指向了外部RAM试试

网友G:
建议楼主优化算法   这个很重要   如果按楼上说的加外存   那访问速度就是多出来的问题

网友H:
嗯  强烈建议优化算法  优化代码

楼主:
行,听你们的,我再看看

网友I:
这个数组占用的空间太大的,不管是ROM还是RAM的,都很容易溢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