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restart的时候就会有提示

楼主(2017-09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什么提示啊

楼主:
Can't Run Target CPU:Error 0x20000020/-1156

楼主:
处理器时钟丢失

网友B:
用的啥?详细说说啊

楼主:
使用的是XDS510,plus仿真器

网友C:
处理器时钟丢失,检查一下时钟看看

网友D:
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

网友E:
仿真器的可能性大一些,我上次新买的仿真器都是坏的

楼主:
行,我检查一下,多谢大家啊

网友F:
使用的是什么软件?

网友G:
点击下载之后重新复位。

网友H:
设置下载后自动复位。

网友I:
有时候停止不了的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Can't Run Target CPU:Error 0x20000020/-1156

不能停止CPU。

网友K:
点击Reset CPU

网友L:
软件存在什么问题?

网友M:
时钟丢失了吗?

网友F:
提示错误吗?

网友G:
不要使用系统的restart。

网友H:
不要重新设置mcu的start。

网友I:
还是重新复位下载程序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Can't Run Target CPU:Error 0x20000020/-1156

可能处理器不能停止,所以不能重启。

网友N:
停止的时候不要点击Halt按钮

网友L:
是不是软件不能好好兼容这些。

网友M:
这个时钟不是仿真器的信号吗?

网友K:
重新下载程序复位也行。

网友O:
这个多试几次的应该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