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malloc.h内的函数编译不通过

楼主(2017-09-02):
代码:#include <malloc.h>

1.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"malloc.h"

2. 若注销掉此行,则其内所有内存操作函数如malloc();等都不能使用了;

网友A:
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

网友B:
是的,\Texas Instruments\ccsv4\simulation\bin\components\photon\gcc\include\malloc.h

网友C:
需要设定--heap_size和使用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string.h>
#include <stdlib.h>

网友B:
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的是ccs3.3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D:
使用了malloc函数,应该还要用free函数吧

网友D:
这个free函数的头文件也应该包含吧

网友E:
使用的哪个编译器?

网友F:
工程项目设置了吗

网友G:
是否写了 这句 #include<malloc.h> ?

网友H:
malloc函数 声明在<stdlib.h>中

网友I:
#include <malloc.h>添加了?

网友J:
重新安装软件试试。

网友K:
malloc.h要设置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

这个位置在哪设置的

网友E:
是IAR还是CCS?

网友M:
包含路径存在问题的。

网友F:
这个路径没有能够找到。

网友G:
没有找到 malloc.h 这个文件

网友H:
include stdlib之后就能使用malloc了

网友I:
可能编译环境有问题。

网友J:
malloc.h这个文件能够找到吗?

网友K:
查看工程文件的路径在哪里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将malloc.h的位置指定正确

怎么能够找到malloc.h文件在哪里

网友N:
需要正确引用这个库函数的